联想旭日410M不开机,

楼主(2009-07-26):
联想旭日410M不开机,开机电流到0.26就掉电,开机瞬间CPU供电无电压,他的CPU供电是MAX8771.

8771的38角是SHDN控制信息,但电压只有0.85正常的话该有3.3V
这块板的IO是PC87541
8771的38角通过一个二极管的一端直接联IO 同时还跟8743的第7角相连.7角为PG
在这之间我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发出的信号给8771的38角的,所以先换了,8743结果故障依旧,
然后又换了IO故障还是依旧,
8771坏的很少,但我也想试一下,但没有芯片坏,再说控制信号都没来跟它关系也不大,
现在还是一点头绪没有,以前遇到过几台,都没结果,
望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8771的SHDN是87541的VRON!SUSON MAINON 检查这几组信号与其控制的芯片电路,南桥有否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上了,此机已修好.,

网友:
这样修复的?加焊了南桥就好了吗?

网友:
我很想知道修复思路。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忘楼主描述下,望指教。

网友:
晕 修好了也要说下啊 浪费大家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