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驱动出现黑屏

楼主(2009-07-26):
显卡装驱动出现黑屏,花屏 一般是什么引起的毛病呢。

网友:
如果  核心不存在虚焊现象的话

大多整到核心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具体什么故障---查

网友:
装驱动黑屏可试着降低核心和显存的频率

网友:
ati 9100显卡

网友:
降频不是什么最终的办法,不过在换GPU和显存的时候可以降频要不然没法使用。你的卡先测BIOS到GPU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