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组更换t40显卡的照片,觉得好的话我继续发!

楼主(2009-07-26):
接手一台t40故障为通电不显示,有时有显示但用一会儿会黑屏或死机,上代码卡不过显卡如下图:

网友:
不过显卡时的电流表读数

网友:
直接拆机了,先来张主板的正视图

网友:
再来张主板的背视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注意,主板上贴的绝缘胶纸我全部撕掉了,因为主板上焊台的话胶纸在主板上会变形,还有可能造成胶纸下的小元件在高温下会被变形的胶纸带下来!

网友:
有铅的板子,可以不用烘干直接上手术台了,显卡芯片是虚焊造成的不稳定,可以通过加焊解决,但为了维修质量更加完美还是更换一块全新的吧,下图是旧的显卡拆下来后的焊盘:

网友:
焊盘处理好了,涂了些焊油,注意焊油太少焊不牢,太多会造成短路还影响美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再发两张BGA设备的图片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怎么是16V1.15A

网友:
不错,看你很有耐心吗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每小时发帖数已经到了下面继续:显卡已经装上去焊接牢固了,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种显卡的一脚有些特殊,是显卡上标注a1的位置,要和主板上a1位置对应的,第一次装的时候不要粗心把芯片装反了哦!

网友:
裸板先跑下代码能,通过才能装机测试。

网友:
ibm熟悉的界面出现了

网友:
发本帖的目的在于让刚接触的bga的兄弟了解下做bga的大概过程,也也希望坛子里的各位高手能弄更多的原创东西出来丰富本论坛,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咋就这么冲动要换显卡呢..这个问题一般加焊一下就好,而且返修率几乎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显示是这电流啊,许哥干嘛这样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换显卡目的有两个,一是这个机器别人已经加焊过一次了,可能温度太低或焊油不够返修了,为了稳定就换了一块。
                      二就是为了把这个过程拍下来,让刚接触这个方面的兄弟有个了解!(也是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网友:
今天我也做了一块显卡,加焊就搞定了!

网友:
各位大哥,我发这个本来就是给新手看的,各位老手就不要来砸场子....不要打击积极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换显卡目的有两个,一是这个机器别人已经加焊过一次了,可能温度太低或焊油不够返修了,为了稳定就换了一块。
                      二就是为了把这个过程拍下来,让刚接触这个方面的兄 ...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如此。。LZ的精神可加啊。。。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细心,我还没主意到这个A1呢,以后做事要仔细了

网友:
强烈要求上主板背面贴纸,
像我这样的人老是不记得怎么贴,真是要命,

网友:
看起来很干净 用的什么牌子焊油?一般什么价格

网友:
比较详细,细心,顶了

网友:
恩 很好 谢谢!分享!

学修板卡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下烤主板各位用什么烤啊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的显卡是用的新显卡啊,还是重新植的啊

网友:
新的,为了追求速度呵呵,旧的芯片待处理!

网友:
楼主很不够意思:不把拆焊的关键图片发上来。只是让我们去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烘箱,无铅的100度,基本都烤10多个小时,看什么芯片了!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焊油?在哪买的?

网友:
值得鼓励,多多发点

网友:
一般我是加焊,如果还返修再更换也来得急,呵呵

网友:
不错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
呵呵!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图中放在旁边的 芯片是 显卡吗? 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还是我眼拙 脚位好象不对的说
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是IBM 的通病,经常都做这个的,LZ也是很细心的。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换这样一个显卡芯片,怎么收费?我上次帮一个朋友返了一台本本,送到省城去修了,说是显卡坏,换的话,最低三百,还是熟人价,别人最少三百五!贵吗?我感觉好像贵了些!

网友:
嗯,很干净,用的什么焊油

网友:
t40这种显卡一般加焊就0k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也是让我们这些新手有了一点认识

网友:
我觉得LZ有必要把BGA返修台上的一些过程也拍下来呀,例如焊点变亮呀,可以推动呀,然后怎么取显卡呀
不过还是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楼主应该上高清无码的BGA设备大图!

网友:
这个机器真好,显卡问题加焊没有返修过,不像DV2000,V3000显卡问题返修都返得烦死人

网友:
楼主比较有职业道德 设备也齐全

网友:
楼主图片再详细点就好了,

把清理焊盘、对位、加热过程写出来就更完美

网友:
真是高手。我没做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焊盘左边的是显卡7500的,焊上去之前和焊盘的合影啊,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个显卡,我刚开始也装反过。。。 N多新手都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中,
新手啊,就是没见十米哦按

网友:
装换了就坏了!想起来都怕!多谢楼主提醒!

网友:
没有胶的有铅BGA芯片,直接上点焊膏加焊一下便是了.这样做很麻烦不是,而且,这样做很容易损伤你刚拔掉的那片显卡。就是虚焊的问题嘛

网友:
真细心,我还没主意到这个A1呢,以后做事要仔细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怎么是16V1.15A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不知道T40是16主供电啊

网友:
我朋友有一台T40也是显卡虚焊,要是用AT850热风焊台能加焊吗?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的自己加焊的?说说具体操作步骤好吗?谢谢!

网友:
不建议用风枪做桥,除非有铅的你又特别有把握,搞不好要废人家板子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呵呵!

网友:
楼主能说下换显卡BGA机子的上下部的温度和时间是怎么设的吗 ?我上次换一个把显存搞坏了。

网友:
今天修个才不爽....没注意BGA下有黑胶,,加热一下全出锡了,显卡和南桥全挂了

网友:
很好,很详细,对初学者的帮助很大,希望以后能见到更多这种类型的贴子

网友:
我有台富士通的本,不能装显卡驱动,一装就死机,不知是不是显卡有问题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很细心。也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最后一段上185度下245度,靠下部温度,上部温度太高显存危险!

网友:
老实说,你们加焊,怎么都要用烘箱的啊?
我见别人都是直接就用吹风筒,一吹,5分钟之内就就好了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显卡背上的显存

网友:
哈哈经理太厉害了

网友:
太好了,,,,共同分亨共同进步

网友:
能共享经验,支持,

网友:
佩服啊,我是个急性子,干不了这事

网友:
以前就被着显卡给蒙了,
放反,拆多几次就掉点了

网友:
A1这个点真的很重要,一不注意就被蒙了

网友:
问下楼主。处理焊盘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受教了。多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意义很大 建议多搞一些这样形式的文章 我强烈顶了

网友:
不错  虽然我做过  但这个还是要仔细

网友:
不错,觉得不错,以后有这样的好东东多发发啊,

网友:
经典机型  我也修了好多了  90%是加焊就OK   重做的很少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心了,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你的设备让我们看看行不

网友:
LZ桌子太乱太脏,应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
版主,讲的是仔细,,还有图片,真的很谢谢你。。精神还要发扬啊。。

网友(2009-08-25):
回复 网友B:

呵呵换显卡目的有两个,一是这个机器别人已经加焊过一次了,可能温度太低或焊油不够返修了,为了稳定就换了一块。
                      二就是为了把这个过程拍下来,让刚接触这个方面的兄 ...
引用 网友C:

LZ你一般是用什么焊油。有没有人用松香水的(浓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