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E2004P挡25

楼主(2009-07-26):
换了3个I/O,
刷了BIOS,
去掉了网卡,
加焊了时钟,
压了南北桥,
换了AGP供电,
换了4个显卡(好的),有一个花屏,其他都是不量,无奈
换了个PCI的显卡,也是不亮

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花屏的哪个不就亮了吗??

网友:
刚才在百度看了一下,好多人说SB挂了。。希望我的不是,但怎么测量的?

数据线,对地阻值650.应该是OK的

http://www.litang.org/viewthread.php?tid=20116

GA-8IE2004P维修一例
故障开机点不亮屏幕不显,代码跑25,通常维修中会认为是不过显卡。真正的含义是初如化扩展设备,这个过程有南桥发出。直接把82801DB给杀了,故障排除

网友:
重点查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有复位吗? 时钟有吗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试,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你量下3VSB,和1.5V的阻值是不是正常的,我修过这样的。再不行就量USB阻值咯

网友:
量  PCI信号或USB信号  如果USB信号有电平的话 就是SB挂了   25  对于INTEL芯片的其实不是网卡就是SB喽  当然内存和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好多朋友告诉我:
25不是北桥,,一般,,换南桥就好,,是南桥的一个DEVE信号不对了,,一个设备选择信号

网友:
不可能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