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助,诊断卡开机显4E

楼主(2009-07-26):
想问一下,台式机开机都显4E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想问一下什么总是啊
台式机

网友:
是南北桥集成吧

网友:
不是,是分开的,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有没有可能要刷BIOS啊

网友:
什么主板,用的谁家的BIOS总是应该写清楚了的吧,什么4E,不同BIOS和主板意义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不太清楚,BIOS芯片写的这些字 好像是科迪亚KV400MC-6AL
phoenixbios
pentium iv
是联想机器上面的

网友:
同Mr张所说

网友:
像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反正每次一开机,就显示4E,就不动了

网友:
诊断卡开机就显示4E啊

网友:
不能全信BEDUG啊。有时也测的不准啊。你先测测供电都正常不。什么板子。CPU供电正常上U 试试。。

网友:
诊断卡拔了看看,phoenix bios的有时候诊断卡差点话,正常机器也会死机。

网友:
诊断卡只是用做参考,别被它误倒了,你不如接上显式器看是什么反业,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开机风扇能转,屏幕没有任何显示的,这个北桥还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网友:
是联想的板,还未遇到过4E

网友:
我现在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开机只显示4E,其它什么都没了,也不变,但是上不上CPU也是这样显示,是什么问题

网友:
1. 诊断码什么时候发出你知道吗? 是CPU开始工作后才开始发出的。
2.插不插CPU码一样是什么意思? 说明CPU更本不工作,诊断卡上只是一个乱码,该码对诊断故障一点意义都没有。别老是想着诊断卡上有个码,毫无用处。
3.这样的故障怎么办? 从供电、时钟和复位一步一步去确定,必须用万用表、示波器来逐步测量认证问题所在。
4.CPU为什么不工作? 直接原因:CPU坏,CPU引脚生锈,CPU座子虚焊、扩孔、生锈等;间接原因太多了,供电问题,信号问题,时钟问题,复位问题,总之可以引起的原因多多,不胜枚举。
个人认为你对诊断卡缺乏应有理解和认识。
总之这个代码没有意义。诊断卡不万能,使用好还靠使用的人。

网友:
要是神州的板子 跑4E我碰到过 是座子后面的2个保险电阻的问题 但是联想板子还没碰到过也

网友:
上个图 我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