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acer液晶的外壳怎么打开啊

楼主(2009-07-26):
如题,一个螺丝都没看到,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希望大家帮忙,谢谢啦

网友(2010-04-05):
是不是17的   得把底座都卸开才能打开  我今天才刚修了个

网友:
没有螺丝的,直接用一字螺丝刀撬,这就要看平时经验了,一般开多了很容易的

网友:
仔细观察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