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 内存 金手指 焊法

楼主(2009-07-26):
如果内存金手指烧了,如果烧轻一点的话,可以有烙铁补焊一下就行了,但是如果烧的比较严重,金手指已经脱落,焊锡补焊是绝对不能补焊上去的,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首先从其他坏的内存上用刻刀小心的刻下一个金手指,然后用洛铁在其表面镀上一层锡,(事后好飞线),最后用502胶水沾上就行了,然后在用洛铁小心的飞线连上就行了,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先镀上锡在用胶水粘在上面,如果先用胶水粘在镀上锡的话,胶水受热会化,那么金手指就会移位,注意镀锡不要镀的太厚,因为厚的话,当插上内存槽的时候金手指由于阻力大,这样以来,金手指会脱落的,粘好后在用万用表量量有没有和周边的金手指短路,或飞线有没有良好的接触。

网友:
太好了。我今天刚好烧了一条新512的新内存条。烧坏了3个金手指也不知道颗粒坏了没有。是我大意插反了给经销商打电话他们说 烧坏的不给保。我想的方法和楼主一样但是操作起来不容易啊。我现在还没弄好。从其他坏内存上面取金手指也很难得。我想可能再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如果哪位大侠有其他的方法不要吝啬啊。谢谢

网友:
我有两根DDR的分别烧了1个和2个金手指,期待能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