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8500GT 512M 64位 BIOS

楼主(2009-07-26):
找下图的BIOS

网友:
显存是256M的,正面四颗

网友:
兄弟有没搞错  8500不是这样的  核心

明显山寨  打磨的芯片

你刷7300gs  或6200tc  或7100gs、7200gs  的  bios 试下
应该有能用的 但 还要看用的什么型号的  显存了

网友:
显存不是 冰激凌 就是  小达子的  你刷入  128m  64b  的  bios

网友:
现在什么现像?
显存是不是K4N56163QI-ZC25?
我有一个影驰的8片显存,你的卡应该是8500GTC吧

网友:
一长两短接警,备份BIOS后发现是0字节。

网友:
BIOS为0字节,显存是HYB18T2561618F-2B,就是GT,不是GTC

网友:
你的卡是8400GS改BIOS 驱动ID.认8500GT的.你找8400GS BIOS刷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BIOS我已经传到共享里了

网友:
显存 应该是  -28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