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报警

楼主(2009-07-26):
一块磐正EP-4PDA533,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不上CPU也“滴嘟滴嘟滴嘟滴嘟“响,上假负载也响.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不上U响的话应该在主板的BIOS这方面了

网友:
BIOS或南桥!!!

网友:
BIOS 芯片拿出来都响

网友:
开机不啊!开机就不用管它了,把蜂鸣器拆下来。哈!

网友:
同上 呵呵  能开机就砍咯

网友:
这也叫 维修   现在的维修行业真实世风日下啊  没想到还有人赞同的
既然是做维修就应该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像你们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你要么不是搞维修的
如果不影响使用 砍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知道蜂鸣器主要是哪里控制的吗   SB呀
如果没影响  有必要花大本钱换了SB吗  自己没赚到钱不说   客户也合不来

网友:
亮还搞什么捏!就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