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风扇转动几秒停,哪有短路?

楼主(2009-07-26):
转了几秒就停,诊断卡跑D0,点POW也点不亮了,POW针有3V,RES针也有3V,测了CPU供电的6个场管也没有问题,在哪有短路了?绿线和地短接开机诊断卡显示FF,好像主板没反映 ,没有告警声

网友:
起码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主板啊,看看有没有特别发烫的零件 打ATX的各个电压对地阻止 ,拔掉12V 4PIN小插头看看还会不会保护,如果不保护了就  重点排查电源IC 和滤波电容

网友:
春节前我遇到过这个故障,   3300/10V/UF  电容漏电,  为了保险 电源的电容你全换了 试试!

网友:
华擎P4S55FX+不插4针12V的插头一样保护

网友:
如果是短路引起的断电,一般在触发后瞬间就会断电,时间很块。一般不会持续几秒钟
LZ测量一下各个供电点,如果没有短路。重点检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华擎主板好多都会风扇转几下会停下来,之后又会继续转!有些是时间保存不了,有些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也会这样!你开机试长一点时间看看!

网友:
在没上CPU,内存等,没插4针12V的情况下,点开机2秒钟就断电,诊断卡FRAME不亮,测开机2个针一边有3V一边0V,RESET针一样情况,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
一定有发热和发烫的元件。你强行供电试试,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开机电压都不正常,一般开机和复位电压都是3.3至5V,先检查一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只要你跑通开机线路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
查场效应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华擎的好多这种问题 基本什么都杀过 但还是~~~哎 希望你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