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50无背光问题求助!

楼主(2009-07-26):
一台东芝A50
笔记本
,没有背光,经查,灯管正常,高压条换过了,到高压条的排线也正常,量排线的电压,在1V--3V左右跳动,请问那位大哥修过这个本子,这个是什么问题,最好能提供排线的电压和定义。
无背光

网友:
高压板的排线无非是供电 开关 亮度调节及地线而已。楼主认真测一下会发现端倪的

网友:
鑫维电脑
已经解决,打开主板,发现主板上到屏的排线座子旁边一个保修丝烧了,是给高压条供电的,换上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