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915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09-07-26):
一块技嘉915主板开机不跑码有cpu供电,没找到复位时钟正常想问一下高手这种主板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刷了不好的话 就修时钟

网友:
无复位与BIOS无关,请问测试卡复位灯是不是常常亮呢?是的话为电压不正常,建议检查下内存共电和AGP的,正常换个I/O

网友:
前些天下雨不排除网卡被劈了哦

网友:
刷BIOS是一个正确的说法,不如试试

网友:
查查看北桥供电看看.技嘉爱坏哪个管子

网友:
还是先查全板供电吧!今天修块内存和北桥供电导致不走码的!!!因换了个功率比较小的场管进系统没用几分钟换上的就挂了,后又换了个坏的管子上去,把北桥挂了!!哎,无语!!!

网友:
还是先查全板供电吧!今天修块内存和北桥供电导致不走码的!!!因换了个功率比较小的场管进系统没用几分钟换上的就挂了,后又换了个坏的管子上去,把北桥挂了!!哎,无语!!!
引用 网友A:

经验深刻啊!以后看过还会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
先查电压,不行的话 ,刷BIOS

网友:
这板U座查下

网友:
刷BIOS.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