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报错

楼主(2009-07-26):
我有快映泰主板的内存总报错,测量的电压正常,但旁边有一个时钟芯片,开机运行会发烫,请问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另外那个时钟芯片在那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应该是提供内存的频率的时钟,时钟缓冲IC

网友:
专为内存供的时钟芯片,如果不正常就是它了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烫是正常的,重点查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 SPD 和VTT 查了没
如果都正常 看看辅时钟IC 是不是工作条件正常 正常的话是不是有时钟输出给内存,用内存假负载可以很方便的量测。

网友:
时钟芯片有时候温度是有点高  你看下是否烫手啊 有的话更换下  看OK不   时钟IC 当然是给内存提供时钟平率咯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