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FX5200

楼主(2009-07-26):
客户送来一块冠通FX5200B/256M/128Bit/DDR的显卡能进系统,分辨率能调,就是装不了驱动,刷新率不能调,适配器信息显示不可用,现在想写个BIOS看看,但是找不到这显卡的BIOS,请大家帮帮忙有这BIOS的请上传一个,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 把显存  的型号和显卡的板型  描述清楚  一摸一样的显卡bios  不一定好找

但显卡bios  通用性也算比较高的  找个代替的  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显存是ELPIDA的型号是DD2516AKTA-6B-E

网友:


网友:
直接用驱动精灵打个驱动不行吗,很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卡应该是128M的,而且是补位的。。
故障现像和BIOS无关,查显存。

网友:
上传这个BIOS上来,看看就知是不是补位的.这个板是可以做正规显存的

网友:
你的那片显卡不是BIOS的事,一般是GPU不良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