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00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9-07-26):
不触发,量RSMRST没有,在量+3VAW/+5VAW/+1。5VAW均有,量开关经D21到PC 87591的2脚有跳变,量171脚无输出(那当然RSMRST都没有)。再量PC 87591各待机供电均有,量PC 87591的时钟不起振,先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但还是不成。心想只有换I/O了,在QQ里请教小贝花,他说换吧。但这个PC 87591是有资料,找了几天都找不到,没办法只有跑到华强二楼花了十五元买了一个不知在那里拆下的EC(在旧板拆下的)换上去可以开机了,装机测试一切OK。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的说国产机用这个PC 87591是100%有资料的,但国外不一定有资料。不知是不是这样,请高手说下。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测一下南桥有没有问题,

一般这种机器重新值球,要不换个南桥!

网友:
3Vaw,5vaW,1.5VAW待机就有了吧!哪没RSMRST就是EC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高手,EC是什么?是否是I/O呢?

网友:
随意买了个上去就OK了,不要太迷信论坛了哦

网友:
是的哦   先换试试 不行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这板修好了还得谢谢你。

网友(2009-08-25):
无脑子的, 那里会有那么多有资料的单片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