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GV-M 跑C1

楼主(2009-07-26):
主板:技嘉GA-8I915GV-M
故障:不上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工作了。直接就跑C1。。网卡有点热干掉以后还是不行。觉的是BIOS有问题。然后刷了个BIOS还是行。后来发现南桥旁边有个。十分烫手好像跑南桥的。于是又接着修。摘掉后上U还是内存报警。但一上内存就直接不工作了。不知道从哪入了。请老师们多多指导。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的VCC、VTT、参考电压,串行总线

网友:
查过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一加内存就不过了。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啊。网卡发热。还有那个芯片。

网友:
不上CPU 还是内存报警啊,  先看看内存供电吧 还有按压一下U坐 看看能不能过内存
估计U座空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也有可能的。
你问的那个芯片似乎是支持1394的芯片,一般这种芯片大多数就在这个位置。把这个芯片也干掉看看。

网友:
是不是插上内存和插上内存时跑码不一样,如果是查一下内存到北桥的线路上的排阻和VTT电压,打一下内存上的AD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内存信号问题吧  那是1394好像

网友:
座不虚按过试了。用测座灯测过了不虚。。干掉那个芯片还是不行。不知道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跑向南桥。难道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吧数据发上来,别说别人不帮你,人都被你郁闷死了

网友:
很有可能IO也有问题,换个试试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也想到了就是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