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 开机后几秒中又黑屏

楼主(2009-07-26):
开机后调菜单无反应,确定是MCU有问题,折机换MCU 刷资料后开机一切正常,OK了。
黑屏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MCU有问题的?

网友(2009-12-29):
调试菜单无反应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也是MCU的故障,不过跟LZ有所不同,插信号线通电不显示,把掉信号线有提示无信号输入,重刷MCU后正常。
有个问题请教,大侠请移玉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9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