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TL-R402+路由器故障

楼主(2009-07-26):
单位里于前年,带路由功能的猫和交换机都坏的,但是市面上又买不到带路由功能的猫,于是只能是重新买了猫、路由器、交换机。

今年,前一阵子,网络又开始出问题了,简单的说,就是上网超慢。虽然一条ADSL线路拖了5-6台电脑,但是平时很少有人下载的,所以平时上网都还算可以的。

最先怀疑的是猫,带回家后拆开,果然有几个电容给鼓包了,更换之。带回单位继续使用,正常了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又出问题,是上网超慢。不可能猫刚更换的电容又坏吧,拆开来看了,没坏。怀疑路由器,拆开,只见一个电容象是鼓了一点点,非常的不明显,不管它,给换了,对旁边的那4个电容也怀疑,拆下来用机械万用表给测量了,正常的,不管它,还是给换了一对。拿回单位,又正常的用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头疼的是,网络还是有问题,还是慢。拿自己备用的猫和路由器来代换,换猫,还是差不多的。只有换了路由器网络才会正常。那么最终Ping这个402的路由器,发现那个反馈的时间非常的不一,也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快要超时了。这个上网哪会正常呢?

对于具体的路由器维修本人没有经验了。可以保证的说,更换上去的那几个电容到现在没有问题。当时给所有的插件元件的焊点又给重新焊了一次,插件元件没有虚焊和短路的可能性,当然也保证自己的焊功是可以的。
同时,也给这个路由器重新刷了一回固件。

现在是根本没有头绪了,这种看似不稳定的问题,是否是主控芯片有毛病了?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先来个沙发吧

网友:
你的路由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网友:
估计是有电脑中毒了吧,上网的话先排除一下。。

网友:
是白色的外壳

电脑方面不会中毒,每台电脑都有杀毒软件,也经常有杀毒。换了个路由器就能恢复正常,这应该是路由器方面的问题。

网友:
白色的应该是新式的,这东西发热量太高。坏的也很多。估计是主芯片有故障了,因为电容坏过了。买个新的也不贵,80左右吧。

网友:
看来也只能是换了,哎,就是不稳定

网友:
前几天拆了外壳,裸机,通电,没有接上网,待机好几天。时常,简单的用一台机子Ping该路由器,返回的时间均正常。

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把这个路由器接上外网,真正的实现数据交换功能。中午刚回来,发现后面接的唯一一台机子工作有点不正常了,打开浏览器登陆网站缓慢,再Ping路由器,返回的时间又开始不稳定了。
正常的应该是1<吧,现在开始出现5以内的跳动。

那么这个返回的响应时间跟那个缓存芯片还有没有关系的?

网友:
其实没修的必要啦,买一个新的65元

网友:
上官网刷个最新的程序进去试试
我之前也是这样,网络突然变慢,有时重启就好了,后来刷新过就没问题了

网友:
首先应该考虑一下路由器散热方面的问题. 然后给每台机都装上一个 DU Meter 监视一下,可以看到网络的流量的

网友:
换一台2805NR路由你就知道什么是好东西了。

网友:
升个级试试吧!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估计是散热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但我的是猫热我把猫带散热孔的一面朝上,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