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50风枪 竟然融化了

楼主(2009-07-26):
我的 850 发热丝断了 我买了一根 换上后 街上 几分钟 风枪手柄 就被头烫的融化了 请问大家 是什么问题??发热丝不对 ?
问题

网友:
温控失调了

网友:
加热丝换的不对吧,或者你换的时候弄出了别的故障。温度失控了。

网友:
失控了??我发热丝 断 之前 控制 正常呀

网友:
应该是温控坏了,都融化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什么版子.....................可能发热丝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加热芯型号不对或把极性搞反了(热电偶是分正负),不过楼主换的芯质量好像不佳,好芯这种情况下二次温度保险应该熔断。

网友(2009-09-09):
我的850A+,现在使用时发现手柄金属部分通红,胶也融化了,是什么故障?也是温控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