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600安上风扇就开不了机了。拆了就OK

楼主(2009-07-26):
安上风扇就开不了机了。拆了就OK,请问是那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虚焊,风扇也不会短路我 都没插上 风扇,剩下的就只有扇热块,今晚没有好的方法明天就吹下看是不是虚焊了
开不了机

网友:
你应该这样判断,先拔下风扇接头,OK了就是FAN电路,不行,那了片片,OK就虚汗咯

网友:
1.排除 虚焊 ,fan 短路的 可能性不大
2.pcb内层短线 ,楼主的点子不应该这么背。。。

网友:
风扇进水了吧

网友:
风扇12V短路

网友:
和风扇12V短不短不发生关系吧
这种卡DC-DC电路中不是由12V供电的

网友:
风扇12V不短的,我都说了没插风扇,应该虚焊了,我吹了下没有那种现象了,可现在又进不系统了 ,还在搞哦

网友:
GPU叫你搞坏了

网友:
换个啊 ,看是不是与板子零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