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时钟引起不过内存

楼主(2009-07-26):
本贴虽在维修经验里面,但也是有疑问,还请大家多多发言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z92机器,有待机电流但没有触发,拆机后,测试时钟一端电压没有,与事换了时钟,可以跑了卡了,但是不稳定,过一会又不好了,又换了电容,接着电阻也换了,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过内存,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就是不过内存也要检查它的昂。希望大家遇到不过内存的也要看看它的昂。顺便问一下大家,现在用烙铁加热一下晶振就可以亮机,晶振一 不热后,就不能触发了会是与哪有关?还是这台机器昂////

网友:
补充,不过内存跑卡有时是38,多数是3D

网友:
我建议LZ买一套假负载,这样一看就知道时钟没信号了。。。试下换晶振和两个谐振电容试试...可能热的时候谐振电容有问题也可以过了....

网友:
j i是不是第一回换的晶振有问题啊。。。晶振是高温的有时间也遇到过换上晶振还有问题的,再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晶振怕高温有时往上装的时候不小心就弄坏了

网友:
好经验 我就有一机器不过  我明天是一下  谢谢

网友:
要把两个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你应该再换个32.768 ,还检查一下显卡,应该就这两个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把两个电容一起换掉

网友:
我也到多时钟问题的

网友:
32K与不过内存是分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不要进入误区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不过内存是看的测试卡码?吗?华硕板子大部分不出码...单看电流是很不好判断准确的启动流程的....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是用测试卡的.是用的什么测试卡...在此没别的意思呀.只是想问下.

网友:
回楼上的,我用的是两位的,是可以跑码的在那机上85是亮机码,

网友:
1:楼主你的 问题是 南桥 受潮 导致 。可以烘烤或者 重做 解决
2:也许还没到内存 。38  3D 看似是内存不过 。如果有 蜂鸣器,就可以知道。其实还没内存报警吧 。台机很多这样的问题 。都是 因为 南桥 不正常导致 。不要被代码误导。有时候 小喇叭还是有作用的!

网友:
呵呵 现在发现有示波器修板挺幸福 哈哈 楼主的板不怎么稳定,请问楼主是加焊哪里的晶振,南桥32.768MHZ?

网友:
你是这点型的南桥引起的不启振不能触发嘛
还什么不过内存那不是在误导人嘛

网友:
你这个就是南桥引起的晶振不起振,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你的这个就是南桥引起的不起振导制不能正常工作所以问题多多,南桥与内存根本就没关系

网友:
我看不到自己发的帖子所以如果回多了,请帮我删掉

网友:
时钟好象没有32。576的晶振吧。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对不起,是南桥的晶振,现在和大家说一说结果,上午做上的新南桥,FBM的,已经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意思,不是晶振问题,而是南桥问题?

网友:
32.768MHz,又在误导新人。

网友:
加热晶体就开机,肯定是晶体性能不稳定

网友:
也可能是电容不良,晶体吃锡太少也有可能不起振

网友:
不过32K的晶体与内存没什么关系,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不但南桥会引起内存不过。EC,IO都会引起。为什么这就不说了。知道会就行了

网友:
38也有是时钟的问题的!

网友:
华硕机器有时候不稳定按下复位开关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