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515B电源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

楼主(2009-07-26):
HP 6515B,笔记本,插上电源,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我不是很懂电子,拆开看了一下,

测得电源适配器是正常的,电源电压19.5V左右,中间芯有6V左右。
应该是电源隔离电路的问题。
只接电池时,开机按钮开关一脚有3.3V电源,
只接电源时,开机按钮开关没有电源,

手上没有电路图,不好判断,
求有经验的朋友的帮忙一下,最好有一个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QQ 15687863,如果能搞定,可有偿服务。

网友:
接口还一个吧   DELL 的接口老是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提供你一份6515B的图,你可以参考一下,从你讲的情况看,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的故障。应该不会太复杂,按照顺序先查VADP,若无,查L1是否开路,不过这种情况一般比较少见,接下来查VADPBL,即Q18是否有输出,若无,查Q18的G极电压。Q18有输出的条件是G极电压为19.5X(100/320),即6V左右的电压。产生原理如下

1、适配器的中间针有一路控制电压limit_signal到U12第二路反相输入端(6脚),与VADP经由R71,R76,R74产生的分压送至U12的同样输入端(5脚)进行比较,若limit_signal大于5脚的电压(大于4.95V),则U12的第7脚输出低电平,产生低电平的ADP_EN#信号送至D23
2、VADP经由R75,Q75,R77,D23形成回路,R75和R77产生的分压送至Q18的G极,使Q18导通,产生VADPBL电压。

以上分析是针对VADPBL电压的分析,VBATR是各路电压的主供电,可参照图进行分析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帮忙,

网友:
我查得Q18的G脚电压有16V左右,没有输出。

再查了一下,U12 的U脚(6V)电压已经大于5脚(5V),
U12的7脚依然输出16V的高电平,是不是说明U12损坏了。

网友:
2楼写得很清晰,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