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61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26):
修倒一台明基S61的主办怪毛病!客户说进系统就黑屏,拿过来检测是还没进系统就黑屏,我把COMS电池拔了,硬盘也拆了。。。此机是这样的进BIOS从不掉电,如果你按了F1进行下一步进系统检测硬盘就从0.98的电流掉到0.33A整板就CPU电压掉为零其它电压都正常。
    拆开的时候发现是进过牛奶的,但客户说是一年前的事了。。。。晕。。。处理好腐蚀的地方看了看南桥是应该没有进牛奶的。。。网卡被腐蚀了拆掉,点机还是一样进检测硬盘掉电。。。后加焊南桥。换过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262CRZ,还是老样子。。。。哎修倒这样的机器就头大啊~!!! 还有CPU/内存都换过了的。。。兄弟们帮帮忙看看有修道这样毛病的没

网友:
仔细查一下CPU供电电路,很可能其中元器件不良导致断电保护,面直接切断的CPU电压.

网友:
这毛病确实慢怪的  待高手指点吧

网友:
很象灯管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兄弟们修好了。。。是北桥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跟北桥有关系呀

网友:
是啊!楼上的兄弟说的是,为什么会跟北桥有关系呀?掉点好象过流的原因,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啊?

网友:
这不是怪,而本来进水的机,就怕信号线,腐蚀了,

网友:
可能有线快要断了。

网友:
掉电本来就跟NB有关系,不过对这例有点怪哦

网友:
这个是有点怪,北桥是会引起掉电,但那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