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实用的电工试题,大家来测试下吧

楼主(2009-07-26):
1. 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时的偏置状态为(   )。
A.  b与e极,b与 c极间均正向偏置
B.  b与e极,b与 c极间均反偏
C.  b与e极间正偏,b与c极间反偏
D.  b与e极间反偏,b与c极间正偏

2.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反映了(   )。
A.  ID与VD之间的关系    B.  单向导电性
C.  非线性               D.  以上各项都成立

3. 电子电路里常用的双极型三极管是(   )。
A. 电压控制器件          B. 电流控制器件
C. 其它物理量控制器件    D.  以上各项都不是

4. 晶体管工作在截止区时的偏置状态为(   )。
A.  b与e极,b与 c极间均正向偏置
B.  b与e极,b与 c极间均反偏
C.  b与e极间正偏,b与c极间反偏
D.  b与e极间反偏,b与c极间正偏

5. 晶体管中电流分配关系为(   )。
A.  IB=IC+IE      B.  IC=IB+IE
C.  IE=IC+IB      D.  IE≥IC+IB

6. 在杂质半导体中,少数载流子的浓度变化主要取决于(   )。
A. 搀杂工艺     B. 杂质浓度
C. 温度         D. 晶体缺陷

7. 晶体三极管用于放大时,应使其发射结、集电结处于(   )。
A.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B.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C.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D. 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8.在某放大电路中,测得三极管三个电极的静态电位分别为2V、2.7V、6V,则这只三极管为(   )。
A.  NPN型硅管    B.  NPN型锗管
C.  PNP型硅管    D.  PNP型锗管

9.P型半导体的形成是在纯硅或纯锗中加入了(   )。
A. 空穴            B. 三价元素
C. 五价元素        D. 正离子

10. 本征半导体温度升高后,自由电子和空穴的变化情况是(   )。
A. 自由电子数目增加,空穴数目不变
B. 空穴数目增加,自由电子数目不变
C. 自由电子和空穴数目都增多,且增量相同
D. 自由电子和空穴数目不变

11. NPN型和PNP型三极管的区别是(   )。
A.  由两种不同的材料硅或锗构成
B.  掺入的杂质不同
C.  P区和N区的位置不同
D.  所加的正负电源不同

12. 二极管在反向截止区的反向电流(   )。
A.  随反向电压升高而升高
B.  随反向电压升高而急剧升高
C.  基本保持不变
D.  随反向电压升高而减小

13. PN结的宽度稳定后(   )。
A.  载流子便停止运动
B.  只有少数载流子的漂移运动
C.  只有多数载流子的扩散运动
D.  漂移与扩散运动达到动态平衡

14. 二极管导通的条件是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   )。
A. 正向电压大于PN结的死区电压
B. 正向电压等于零
C. 必须加反向电压
D. 以上各项都不是

网友:
这个题还不错,如果都答对,估计对二极管、三极管,PN结的概念基本清楚了。
为引起新手注意,临时设置高亮。

网友:
忽忽~~ 第一次发贴就加高亮了 嘿嘿~~    大家多多参与把 答对者奖励经验

网友:
讲解下第8题的思路。
—————————————————————————————————————————————————
三极管工作放大状态:(b为基极,c为集电极,e为发射极)
硅管:U be=0.7V
                              ))))))))))))))) U be=U b-Ue=0.7/0.3V
锗管:U ue=0.3V

NPN:Uc>Ub>Ue(通俗的讲就是集电极电压大于基极电压大于发射级电压)
PNP:Ue>Ub>Uc(通俗的讲就是发射极电压大于基极电压大于集电极电压)

——————————————————————————————————————————————
由题可知2.7-2.0=0.7V  则可以确定该管为硅管。 同时可以判断b极(基极)为2.7V  e级为2.0V  剩下的6V就是c级(集电极)了   既然Uc>Ub>Ue 则可以确定该管为NPN型。
———————————————————————————————————————————————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这题了把,我讲解的很细致了。 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回帖询问吧。 用指针万用表很容易判断晶体管是NPN型PNP型,用RX1K档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接另外两极,如果阻值较小所测晶体管为pnp型。如果阻值较大是NPN型

网友:
怎么没人啊?  帖子就这么沉了 ?

网友:
1c  2b 3a (mos管居多)4b 5c (发射级电流=Ib+集电极电流) 6b  7a   8如果测量顺序是e b c的话是npn硅管    9a   10b   11d   12c  13c   14a  必须大于死区电压才能正向导通高于0.6 0.7伏左右~
  呵呵   楼主  我回答的怎么样呀?行的话,给个威望什么的~呵呵

网友:
1c  2b 3a (mos管居多)4b 5c (发射级电流=Ib+集电极电流) 6b  7a   8如果测量顺序是e b c的话是npn硅管    9a   10b   11d   12c  13c   14a  必须大于死区电压才能正向导通高于0.6 0.7伏左右~
  呵呵   楼主   ...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能写下分析过程就给你威望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楼主  你是瞎忽悠我吧~我的理解经验就是:本人修电视机2年多了,三极管一些东西还是比较清楚的。至于威望嘛  俺就不奢求了  呵呵  楼主加油吧!

网友:
修主板的哪要懂那多,知道好坏和代换就行了,标题又是电工试题,谁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