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高压进入不加电。

楼主(2009-07-26):
高压进入。不加电。
发现大电容坏,换之。8N60C坏,手里没有 有个P8NK80ZFP能换吗?
还有谁修过之板子,上面还有两个电阻坏,不知道用什么替换。
联想

网友:
8N60C是600V 7.5A的,P8NK80ZFP是800V 6.2A的,电流低一点,但是17寸的已经用足够了
需要电阻阻值的话就把电源板的料号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