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杂牌显示器 高压包第7脚电阻着火`

楼主(2009-07-26):
17寸杂牌显示器 高压包第7脚电阻着火`

一通点``这两个电阻就着火`冒烟..
6.8.9.10 脚全对地.....
请问是高压包挂了引起的么?

网友:
高压包不一定挂了,要看那2个电阻后是什么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有就是``测量了这两个电阻值```是无限大......
明天回去继续看``````
谢谢楼上的~

网友:
7脚一般都是ABL脚.如果这个脚上的电阻烧了.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7脚一般都是ABL脚.如果这个脚上的电阻烧了.一般都是高压包坏了.
言之有理

网友:
看7是否为 ABL  如果是  那基本就要换 包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