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C笔记本雷击不能上多网的原因

楼主(2009-07-26):
联想125C笔记本雷击后不能上网,网卡接口无上网指示灯,网卡检测正常,如何维修.

网友:
查查网卡晶振有没起震.周边电容电阻电感有没不正常的.
网卡检测正常.?怎么检测的.换一个比较好..
再严重点就查查南桥咯.

网友:
根据经验,雷劈后不能上网的换网卡芯片一般都OK,严重的劈到南桥了,会不亮的

网友:
‘网卡检测正常’看下网口到隔离电路上的元器件。像隔离变压器等。

网友:
先换网卡,不行连南桥一起换。

网友:
网卡隔离芯片查了吗

网友:
网卡接口R18.R19电阻坏,更换75欧电阻,GST5009表测正常,网卡灯不亮

网友:
这种情况有很多呀,网卡,网桥,南桥方面考虚

网友:
隔离变先取掉,打网卡芯片4根数据线的阻值,不一致换掉网卡芯片,再打一下南桥到网卡芯片数据线的阻值,不一致的话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