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H的开机故障

楼主(2009-07-26):
接修一台A3H 故障为开机只有电源指示  打开看  1.8V电压的场效应管击穿了一个 烧的一塌糊涂,换好后  检查 北桥1.8V有短路  拆下后 换上北桥 开机 电流上到1A  掉电  我的是4为检测卡 跑到D3,重复启动如上  没有思路了
高手给看看  什么现象

网友:
补充一下
一下  芯片组供电是TPS5130

网友:
补充一下  芯片组供电是TPS5130

网友:
应该是北桥没做好的原故

网友:
请问楼主A3H好像板载内存的吗???那几个颗粒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是板载内存的  我另外插内存上去开机试的

网友:
自己顶上 继续求助

网友:
内存电路问题。

网友:
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板载内存,应该是北桥没有做好。或者还有电阻烧坏的

网友:
是板载内存的话   必须要板载的过了才能开机   你加不加另外的插槽内存根本不影响开机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部份带不动负责啊?还有1,8V连接的芯片或IC有没有确定是OK的噢,有没有可能会把二级的1。8V的电路也烧掉呢?

网友:
谢谢大家的 关注 我换了TPS5130后 检测卡跑85  最后换了北桥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