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BM A30不触发,待机0。15A,1631烫手

楼主(2009-07-26):
维修过程:
1)打各电感对地值,1。8M对地只有20欧不正常,拆下1。8M的供电管,1。8M阻值正常,待机0。06A
2)测3M/5M/1。8M没有产生,待机0。01A,1631的23P没有高电平。跑线到一个六脚的芯片,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3M/5M/1。8M正常,点开关无反应
3)测南桥晶振不起振,两脚对地值正常,上COMS电池有电压,接电源没有电压
4)更换82801CAM,上电测试OK

网友:
学习了  这么多的故障都修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修机要有很好的思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