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待机0。03A跳到0。02A,上电0。27后掉电

楼主(2009-07-26):
此本通电时电源指示灯亮一会就灭,待机0。03A跳到0。02A,按开关到0。27后掉电,查CPU无供电,VCCP和1。8S没有产生,上电瞬间有内存供电,3VA/5VA/2。5L/1。2L正常,更换过MAX1715无效,加焊CPU供电芯片也不行,各电感对地值正常,HA/HD无异常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修过这款类似故障的机器。没修好,后来无意间发现有个CPU供电电感坏了。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那你也太幸运了啊

网友:
最近碰一台C466的机器跟这情况差不多,说是是时钟信号断了,飞线。
不是我修的,同行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