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设置保存后跑D1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9-07-26):
经常修华硕的主板  发现很多主板设置保存后跑DI  没有什么思路 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解决的

今天修到华硕  P4P800-X 设置保存后跑D1  更新过BIOS   换过时钟IC   CMOS电路也正常   不知怎么办啊

各位说说吧

谢谢

网友:
这钟问题真的是很难搞,修个内存电压不够的引起,电源IC不良的也修个,其他的还没修复

网友:
修过BIOS电池电压不够的这个问题的

网友:
频率 。BIOS.IO。多方面尝试吧 。没有一定更换哪就能好的!这个跟 电路原理 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