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ROCK 775DUAL-880PRO 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07-26):
近 偶得一775DUAL-880PRO主板,初步查BIOS 13.14.15.17没电压,换后电压2.8左右
刷BIOS后还是不开机,IO是83697
估计没有问题,量的DDR2槽的118PIN有5V电压,不解为何有这么高电压?
北桥也没有5V电压啊,怎么来的?
主板CPU PG RST VDD CLK 都OK。十分郁闷没见过这么奇怪哦!
请教高手中~~~~

网友:
量的DDR2槽的118PIN有5V电压,除非你的表有,
初步查BIOS 13.14.15.17没电压,你说的太神了,修了这么久都没见过,
内存测184PIN应有2.6V, 1PIN有1.25V,CPU核心电压测了没?点复位有无?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  哪里会有那么高的电压啊   跑线把

网友:
这个板上2种DDR1和DDR2
DDR2的118PIN 我用示波器,上CPU后不用表
说了CPU的 RST PG VDD CLK 其它的RST 都OK

网友:
高手们,出手啊

网友:
版主也不来帮忙?赐教啊

网友(2009-10-19):
手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换南桥还是不行。不能触发。。郁闷中

网友:
查下内存的VDD VTT CLK 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