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是否有可能损坏?

楼主(2009-07-26):
原电源IC输出至G极为5V,在检测时不小心接入12V电压,听到啪的一声,然后就无法点亮了。
请教这种情况(5V->12V)场管有可能会损坏吗,如不会那就是电源IC坏了。。。
如是场管损坏,是击穿后短路还是内部断路?
实在不想动焊台把G极悬空,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
单讨论G极电压由5V加都12V的话,场管应该是不会坏的!!此场管输出应该等于输入了!!!
估计应该是CPU或电源IC坏吧又或保护电路坏!!

网友:
G极串入12V后MOS会坏,是击穿短路,修板一定要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或北桥可能完了

网友:
G=12  DS极完全导通,管是不会坏的,应该检查S极的电路或G极的,最可能坏的是G极相连电路,本是5V升12V,像连的IC多坏了

网友:
“如是场管损坏,是击穿后短路还是内部断路?“----都有可能

”实在不想动焊台把G极悬空,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坐而论道,不是个好的学习方法

LZ多动动手吧,就这个问题来讲,动手远比等答案来得实际

网友:
查了下资料,该管的输入耐压有20V,看来不是管子的问题了。管子是给内存供电的。
现在开机还是点不亮,AT电源输出正常,CPU冰凉,CPU损坏的可能性有多大?
先查查资料,改天动家伙呵呵。

网友:
换电源IC吧

网友:
把mos管吹下来不是很复杂吧,另外用表也可以测出来,这不需要讨论就可以解决

网友:
CPU坏的 可能性很小,电源IC和和下管坏的可能性大的

网友:
MOS管一个一个换总能找到问题的,呵呵

网友:
本菜鸟又碰到奇怪了:
今天偶然测了上管D极对地,阻值竟然为零!此时红表笔点D极,黑表笔点地。如反过来,则有70欧左右电阻。
再测主板电源插槽,相连的红5V线槽也为0欧(当然)。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打开电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均正常,上管D极有5V电压了。。。当然输出还是不正常,跟前面一样。。。
越来越吃不准了。。。

网友:
难道没打开电源开关(AT电源)之前,红5V是接地的?

网友:
12# 脚动量 [/问题!!
楼上的是很老的板子了,维修价值不大了!!
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搞这块板子为的是兴趣,不是为money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上的技术
只要有好的技术不不可能赚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