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400装上显卡说大电流掉电

楼主(2009-07-26):
DELL 9400 装上显卡就大电流,显卡上的19.5V被拉低.只有0.69V,拆下显卡就不短路,1.8V 1.5V都起来了,以为是显卡坏了,买了一个显卡装上去又是一样,晕
那位高手修到过这种现象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这种情况跟我修的一块海尔板的情况一样的,装上桥就短路,折了就不短路了。。。不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定

网友:
检查下显卡卡槽,上显卡后测19.5V阻抗,应该是短了吧

网友:
9400的显卡是无铅的珠吧,建议换成有铅的会好做点!

网友:
有没有换个显卡的电源管理啊,好多掉电的情况就是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轻微短路造成的,我就修过一台HP DV6000的机器,掉电前能看到电流突然变大,换个显卡的电源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