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纯平问题

楼主(2009-07-26):
一台飞利普纯平,开机显示正常,十来分钟后断电,要等待几分钟才可以再开。十来分钟后又这样。
高手请指点一下,我是新手。这台机要查那部分电路或者元件好呢?先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上是否有过热元件.另外.飞利普显示器的按键很容易出问题.也会引发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