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显问题,新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7-27):
17寸明基,一开始开机出现OEM信息不到1秒黑屏。指示灯亮。后来再开OEM都不显了,直接黑屏,
新手,不懂从那方面查起,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或者直接告诉我那方面的问题得了。在下感激不尽.
黑屏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的问题 你查下C5707 这个管子 肯定有两个是坏的 还有高压包哪里 也有虚汗 还有查下保险丝有没有烧坏 这些换好估计就好了 把虚汗的地方要补好

网友:
BENQ液晶黑屏问题直接在论坛搜一下,帖子太多了,照着修就行了

网友:
明基显示器通病.在论坛上搜一下便有一大堆案例.

网友:
明基经常出这样的问题 我修了2个也是这样,虚焊的补下C5705 换 要2个一起换

网友: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5707坏掉了
你点下灯管看下灯管能不能点亮灯管好的就是5707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多了,楼上面说的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