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扳机问题

楼主(2009-07-27):
三星GX-10机低电闪烁。上传了图,请高手看看,什么故障?
照片里的24的件(红圈里烧坏的哪个件,我大概画了电路图前板有个0Ω电阻烧断,应该是电路图中的电感上面的,烧坏的旁边也有24标记的件且有同样的两个电路,)这个是什么件,往哪里供电的。谢谢。
该机用的集成块:PENTAX004-A01
                        MB91F233
                        85AM6481
                        LC15016A
                        NJC6915AF
                        SC4508I
                        MAX1892E (大概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写错了。MAX1802E

网友:
三星机烧坏部分电路图

网友:
三星单扳机前后照片 红圈部分是烧件部位。

网友:
班主请问,照片镇么上传用批量上传。说是上传成功但没有照片呢。上传的照片跑那里去了?

网友:
真机照片和自己画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