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230内存供电只有0.9V,高手分析一下?

楼主(2009-07-27):
这台机子因不亮加焊了南桥,之后正常,但不知怎么交顾客试机又不亮,电流表在0.8A左右不动了,测内存供电只有0.9V正好是正常时的1|2,我晕死了,现在不知从哪里修了,请教高人了

网友:
测内存供电只有0.9V肯定不对,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说

网友:
有可能内存供电芯片不良,和供电电感虚焊。

网友:
供电芯片已更换,电感也排除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啊

网友:
电容有漏电的吧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正常吧

网友:
实在找不出了,飞了个2V的电压,搞定了,哎不得已为之啊,再搞下去快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