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阿果工作室 关于明基pf737高压

楼主(2009-07-27):
转:明基737S液晶有个通病,就是高压电路容易损坏,造成黑屏。最近自己的一台也出了这个故障,维修时几经

周折,也在本论坛上请教了不少高手,更换了5707,UF9024,保险电阻,0.22/160V电容,补焊了升压变压器

,该做的都做了,前后买零部件花费的钱也超过了30元。但每次开机亮1秒又黑了。关,开电源后重复。前后

修了好几天,时间上耗不起,决定用通用的高压板取代高压电路,简单化维修过程。下面是加装高压板的过

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购件:买一块通用的四灯高压板,大口小口都行,再配上相应的带线高压插头(装配后原液晶板的灯管插

头线是不够长的,要接驳加长),如选用大口,比较容易买到相配的插头,如选用小口,则可以直接插上灯

管临时试机(原机的灯管是采用小口插头)。购件用了30元左右。
2.装配:原机的电源板是220V转直流12V,5V,3.3V电路;高压控制电路;高压发生电路集合在同一块大板上。

这块板反扣安装在内屏蔽铁壳上,元件面向内,焊接面向外。电源板与液晶板之间的空隙很小,新增的高压板

不可能放在这里,只能考虑放到元件面与屏蔽铁壳之间的空隙里。但有的元件比较高,还是难放得下,只有

沿着垂直方向把靠近四个灯管插座的较高元件拆去,抱括四个变压器,电容,电解,5707等。拆的范围看新

增高压板的长度和宽度而定。新增高压板就放在这个空隙里,不用固定,但注意保留高压板自带的透明绝缘

纸套,以做好绝缘。把新购的带线高压插头插到高压板上,再把原机的电源板就位,高压插头线从屏蔽铁壳

和电源板之间的缝隙引到电源板的焊接面来,分别焊到原机的灯管插座焊腿上(原机的灯管插座焊点一定要

和原电路断开)。焊接时注意两根线的极性,新板的“近地端”要焊到原板的“近地端”上。接着再焊新增

高压板的输入线,红色接+12V电源;黑色接地;绿色接MCU板来的开关控制端(靠线路板边的那一路)隔离电阻之前;黄色的接MCU板来的亮度调节端(靠线路板边的第二路)隔离电阻之后。这两路原来的的元件都不用断开。全部线接完了,记得把PF751(保险电阻)取掉,把原高压和供电分开,这样,原来的高压控制电路,高压发生电路都不起作用了。通电试机,完全OK!加装时间花了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