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二进制与内存的关系(原创,初学者必读)

楼主(2009-07-27):
一、十进制:
    人类生来十指,最初用手指计数。故,单一的数可以表示0-9,共十个。遇到大于等于10的数值,则需进位。例:15是两位数,表示15=10+5=1×10^1+5×10^0。这里的10^n叫做“位权”。
    12345(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可以换算成:12345=1×10000+2×1000+3×100+4×10+5×1,又:12345=1×10^4+2×10^3+3×10^2+4×10^1+5×10^0。
    所以说12345这种计数方法,是采用了技术手段的,以乘法和加法相结合的形式,完成对一个宠大数值的压缩,以最简约的形式进行表达和存储。相当于算术方面使用的“RAR”软件。
    十进制是一种逢十倍向前进一位的计量数值的技术方法。最直接适用于人脑对数值的思维。
二、二进制:
    二进制也是一种计量数值的技术方法。相对于十进制而言,技术上完全等同。
    电脑生来只能识别两种数:0和1,因为最初制造电脑时使用的电子真空管,只有开、关两种状态,并不是它只长了二个手指头。现在发展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也仍然延续着。
    电脑数到我们人类的2这个数,用单一位数值已经不能表达,只能向前进位。2(十进制)=1×2^1+0×2^0=10(二进制)。
    二进制四则运算规则:
  加法  0+0=0,0+1=1+0=1,1+1=10
  减法  0-0=0,1-0=1,1-1=0,0-1=-1
  乘法  0×0=0,0×1=1×0=0,1×1=1
  除法  0÷1=0,1÷1=1
    二进制同样是“位权制”。同一个数码1,在不同数位上表示的数值是不同的。如11111,从右往左数,第一位的1就是一,第二位的1表示二,第三位的1表示四,第四位的1表示八,第五位的1表示十六。用大家熟悉的十进制说明这个二进制数的含意,有以下关系式:
  11111(二进制)=1×2^4+1×2^3+1×2^2+1×2^1+1×2^0=31(十进制)
  一个二进制整数,从右边第一位起,各位的计数单位分别是(十进制)1,2,4,8,…,2^n,…。
    也即是:逢二倍向前进一位。
三、内存中使用的二进制:
    1,64位的BANK。
    现代PC中,CPU对内存的存取数据量,单通道的情况下,一次操作必须处理64位长度的二进制数值的数据,相当于十进制数值中的1844亿亿多种各不相同数值(64位的操作系统即是如此)。双通道则是这个数值的2次方值。雷死你的天文数字。
    2,内存的选址方式和容量。
    内存是一个模组,是由多个颗粒构成。而每个颗粒中,寻找每一个存储单元,是以行(ROW)与列(COLUMN)的乘积的形式表达的。
    以一条128Mbytes容量的内存条为例:
    单一的16位颗粒容量是32Mbytes,它的选址行数是13,即是13位长度的二进制数值,列数是9,即是9位长度的二进制数值,那么它的寻址能力就是22位长度的二进制数值。等于十进制数的4194304(寻址数量)。 电脑对内存进行寻址的同时,颗粒内部分为4个Bank的页面,它们是颗粒内部的逻辑构造。
    该颗粒换算成十进制的容量计算方法如下:
    4194304(寻址数量)×16bits(颗位位宽)=67108864bits(单元位);
    67108864bits(单元位)÷1048576(1M)=64Mbits(单元位);
    64Mbits(单元位)÷8bits(1字节)=8Mbytes(字节);
    8Mbytes(字节)×4bank(颗粒内核的逻辑bank)=32Mbytes(颗粒总容量)。
    采用与二进制相关进行计算时,上述的计算过程可以简化为:
    {[2^22(寻址数量)×16bits(颗位位宽)]÷[2^20(1M)×8bits(1字节)]}×4(颗粒内核的逻辑bank)=32Mbytes(颗粒总容量)。
    ***
    颗粒设计制造的原因:这种颗粒比8位的等容量颗粒寻址行数多了一个二进制位,寻址列数又少了一个二进制位,这就是为什么16位的颗粒不能做为8位颗粒直接降位替换的原因了。

网友:
轻松片刻:万百千
    从前,有一个人去拜师学习。第一天,老师教他学习一个的“一”他很快学会了。老师表扬了他。第二天,学习写“二”字,就是在一的上边画一横。他也学会了。第三天,老师教他写“三”就是画三横线。他很聪明。认为一就是画一横,二就是画二横,三就是画三横。原来这么简单啊!我何必要拜师学习呢?他就想,我已经会了,就可以教别人了。也去当老师。后来一个名叫“万百千”的学生,向他学习。他就教学生写“一”。学生开始写完后交作业时候,给老师说:“老师,你给我的作业上写个名字吧。”他听了后傻了眼,但是不写吧,又怕学生笑话他。就说,作业放在这儿吧,我回来就给你写。第二天,学生去拿作业本时候,一看,上边画了很多横,原来几张纸也没有画完。学生问:“老师这是什么呀?”他说:“你的名字啊,谁叫你起这样麻烦的名字呢?叫我画了一万一百零一千个横。

网友:
看了版主第一个贴 真的脑子都看疼了·
在看看第二个 豁然开朗·轻松了很多·

网友:
贝哥多谢了,放松一下有益于记忆力的提高.

网友:
((2^13×2^9×4)×16)/2^20/8

网友:
原贴有错误

12345(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可以换算成:12345=1×10000+4×1000+3×100+4×10+5×1

正确的应该为
12345(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五)可以换算成:12345=1×10000+2×1000+3×100+4×10+5×1

网友:
已经更正,谢谢。很多朋友曾经提点,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
好难啊 版主  能不能简单点?

网友:
这要比我教学时的内容简单多了。教学时对二进制的讲解除了原理,还要学生演算。需要一个课时的。
仅是帮助学生理解的笑话和典故,就有三个,“万百千”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2009-11-28):
置顶一周,方便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