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7-27):
今天修一清华同方的台式机,,,机主说上午用着正常,,下午就起不来了,,,我就给他做了个系统,,系统做完后一切正常就是鼠标不能用,,,都换过了,,,进系统时那鼠标灯还能亮

网友:
如果鼠标 没问题,找找板子 接口啊  南桥

网友:
先量 供电是否正常  时钟 数据 对地阻值   如果不正常 跑线看这两根线 是进I/O还是南桥!

网友:
接口边上的滤波电容坏了,取掉它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把COMS放电以后加电好了

网友:
先看看驱动装好了吗,在看USB接口。

网友:
看看接口    同上所说

网友:
重启机子,按f8 选择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就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