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板电容问题

楼主(2009-07-27):
我想知道为什么BenQ的显示器为什么用35V的电容,别的高压板都用的25V,
BenQ用25V的代用可以吗

网友:
大哥,没人知道吗

网友:
用25V的也可以,但容易坏。

网友:
用25V的也行,耐温高的最好,显示器爆电容很多都是因为温度关系爆的,并不是耐压不够

网友:
最好找到一样大的如果用小的电容很容易坏掉
不过一般都是25V的
我想你那块板可能给人修过了

网友:
请问你高压板上的电压是几伏 不会大于25V吧  这个都要问服了你

网友:
怎么不会大于25V呢,我虽说是笨了点,可是,不是说高压板上的电容V数要高于真实值的一倍吗,这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哪15V,18V的高压板当然就不能用25V的电容了

网友:
标准是25V,35V应该是以前有人换过的.35V的体积大,不容易安装

网友:
体积允许是选大的好

网友:
容量上尽量接近,耐压上看实际电路是多少伏,如5V电压可以用12V,或16V的,用25V也行但有点浪费,就是这种原理,在原电路电压的基础上,电容耐压翻三倍可以了

网友:
BenQ显示器的电容是35V的,没人修过。可以用25V的。但要找质量好点的。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