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是从原主板备份一下,还是?

楼主(2009-07-27):
BIOS文件是从原主板备份一下,还是从网络下载的在DOS下使用的文件呢,用在编程器上的BIOS文件是什么格式?

网友:
一般编程器是BIN文件,大部分是下载下来的

网友:
大多数BIOS文件都是网上下载的,BIN,HEX,ROM 格式的文件,都可以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有的主板(多是杂牌的)搁网上下不到BIOS。如果有心的话维修的平时可以收集。

网友:
多是网上下载下来的,刷的文件后缀为BIN格式,有主板保存下来的当然最好啦!

网友:
谢谢各位了,明白

网友:
我觉得四楼的说法很好,搞专业维修的朋友在平时就要注意收集各种主板的BIOS,尤其是在维修电脑主板的时候就可以方便的做这个工作!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