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汇科液晶显示器一亮一灭

楼主(2009-07-27):
刚开机正常,一两分钟就开始一亮,一灭,一亮,一灭。亮的时候显示器显示正常,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黑屏,有的时候开机一天也没问题,但是每天的早上第一次开机就会一亮一灭,拔几次电源就好了,还能用一天,大家说说什么问题,求思路

网友:
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你查一下电源板看看了

网友:
先拆开检查啊,有可能只是爆了电容

网友:
查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