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旭日150求助

楼主(2009-07-27):
一台是开机走到LOGO处就不走了,按TAB没得反应,不过开机按F2可以进BIOS,
另一台是开机显示到LOGO处就断电,而且有时不能开机。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已加焊过了,不行的,不是ADP3205的问题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换了,没用,走到LOGO处不走的那一张,我把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加焊时钟看一下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真怪,插与不插硬盘,光驱之类的外接设备,现像都是一样,确定在主板上

网友:
代码显示跑到F3   60时不就走了

网友:
电流怎么跳?到显卡了吧?

网友:
这种机的网卡容易坏,你可以取下来试一下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也会挡logo

网友:
这个机,这种情况,查一下内纯供电,,我也修2台机,像你说的这种问题,换内纯,光驱,都不行,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好,我再去看一下,网卡,和内存供电,

网友:
麻烦版主,高手些给我看一些

网友:
换个CMOS电池试下,我跟你一样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11楼的朋友,问题解决了,我把网拆了就OK了,进系统,其它用起都正常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本本,把原来的网卡芯片取了后,能正常进系统,其它也用起正常,但是换上其它网卡芯片,又变成走到LOGO就不走了,请问是网卡周围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19楼说的应该是PCI总线出了问题,我有修到一HDMI接口短路造成主板挡88即PCI总线不过,你量一量PCI总线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哦,我去测试一下,有结果了,来冒个泡

网友:
会不会 也 是南  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