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检测台:软件法检修内存,电脑的配置

楼主(2009-07-27):
一,主工作台:

硬件部分:
15寸液晶1台;
杂牌865GV主板一块,U,128M16bit内存母条,AGP显卡,键鼠,硬盘,光驱,软驱,电源;
以上硬件镶嵌在工作台正面45乘100厘米见方的后壁平面上。
软件部分:
硬盘上有3个操作系统:1个标准的完整版XP,1个超小的安装版精简XP(不是PE),1个98BOOT的DOS系统,采用多分区引导;
简精XP包含:引导时可以切换的RST(分6项检测、全项检测的两个版本),可快速引导的窗口系统内包含THAIPHOON(软件工作时需要写硬盘分区表)和SPDTOOL两个工具;
完整XP内容不限,用于检测修好的内存条进入系统的稳定性;
DOS系统含MEMDOC、QUICKTECH PRO检测软件及GHOST。
光盘有三张:JACKY版的MEMTEST86+V1.6;QUICKTECH PRO V5.8;多功能检修光盘
软盘有一张:FDRAM的两个版本
工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878-1-1.html
成本:
870元
工效:
50条内存(维修)/每工作日/人

网友:
二、检测台:

硬件:
共有四张不同的主板,其余的相同:
865GV杂版主板,用于检测DDR内存。
VIA-INTER478主板,用来检测地址行缺损降位DDR内存条;用于检测SD内存,需要有DDR和SD两种内存插槽
VIA-AMD754主板,用来检测内存条在非INTER系统上的兼容性。
915主板,用来检测DDR2代内存。因为工作量小,没有放在主作台上。
这四张主板共用一套15寸液晶显示嚣与键鼠,采用切换器,以节省空间,提高工效。
软件及工具:
同主工作台。
成本:
780元
工效:
100条(检测)/每工作日/人

网友:
真佩服,斑竹有那么多内存修吗。一天一100条,量真大

网友:
工厂的啊?在我们城里,估计每天也坏不了这么多内存。

网友:
版主给介绍一下 超小的安装版精简XP 用的是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
贝贝XP-V0.14-HOME版,安装文件71M,安装完成后,170M磁盘空间,进入系统只需12秒。

网友:
问题是怎么测呀

网友:
问题是怎么测呀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请介绍一下啊

网友:
看本版的置顶帖,里面很详细

网友:
贝贝
一定要用杂牌的吗 ?华擎的865GV可以吗 ?

想从网上买块 ,不能测试不知道何不合适修内存

网友:
他用的杂牌是因为便宜吧. 又不是说一定要用杂牌

网友:
杂牌板的BUG多,对硬件检测不严格,最适合检测内存。
检测内存用的主板是利用BIOS中的BUG进行的。对于不明白的问题,可以提问,不要乱加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