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打开大游戏蓝屏

楼主(2009-07-27):
联想 E390机器,看电影正常,只要一打开游戏就蓝屏,重装了N次系统和显卡驱动还是不行。蓝屏提示:STOP  0X000000EA,此故障不重做显卡能解决吗?

网友:
应该解决不了

网友:
应该解决不了  因为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起蓝屏有太多问题了,cup 显卡,内存,系统,驱动兼容,想你这种情况驱动兼容,0x000000EA
显示驱动程序陷入无限循环。这通常表明视频硬件或显示驱动程序有问题
1、禁用“停止”消息中标识的驱动程序或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2、如果计算机无法正常启动,应尝试以“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或“安全模式”启动,然后删除或禁用新近添加的程序或驱动程序。

网友:
应在显卡硬件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析,我看我还是换个显卡吧。

网友:
我也见过,显卡问题。

网友:
0x000000EA:THREAD_STUCK_IN_DEVICE_DRIVER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显卡或显卡驱动程序引发的。
解决方案:先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程序,如果不行,则需要更换显卡测试故障是否依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