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屏发白

楼主(2009-07-27):
华硕的屏有点发白,而且反应有点慢,有重影,会是哪里有问题的啊

网友:
请提供华硕的具体型号,接CRT是OK的吗?

网友:
就是华硕A3V,外接显示器没问题的

网友:
屏坏了 屏上没高玠

网友:
是屏IC坏了吗,那就麻烦咯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屏的3.3V供电是否正常,昨天修了个三星X11的机跟楼主的故障很像,结果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一个三极管烧了,直接短接CE极后,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