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

楼主(2009-07-27):
主板开不了机怎么办啊

网友:
先替换测试,看看是否主板坏,你这样的求助,谁都回答不了。唯一的回答就是坏了就修

网友:
把测量的真实数据写上来.才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知道怎么查显卡的功率吗,配电脑的时候要配电源,不知道功率的话就不好配电源啊,还有硬盘一般好多功率,主板又要花好多功率,内存又有好大功率

网友:
这么多功率你有必要都去算吗?既然很在乎电脑的稳定性就买尽量功率大的好电源在经济的允许内。

网友:
大数IO或南桥控制 看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不开机首先考虑主板的触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