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09-07-27):
知道怎么查显卡的功率吗,配电脑的时候要配电源,不知道功率的话就不好配电源啊,还有硬盘一般好多功率,主板又要花好多功率,内存又有好大功率

网友:
这个要看你什么什么型号的 内存2.5 1.8

网友:
那些都不用知道的 ,现在的 电源300W了 还用你 去考虑吗?卖甘个稳定的长城,航嘉就可以了